联想的g40-70m,板号nm-a273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求助。。。

楼主(2017-08-15):
联想的g40-70m,板号nm-a273外接显示,内屏不显示,BIOS刷了,排线屏也是了,有没有人遇到过,电流在0.57左右,是不是显卡问题,求大神解救!!!

网友:
直接风枪干下显卡试下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显卡?  是不是n14之类的显卡    查一下休眠信号吧

网友:
还有什么好犹豫的,直接拿风枪干显卡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屏线码片供电有没   过用波波抓下有没有读屏

网友:
看屏供电。。。。。。供电原因 。。。。。。

网友:
直接看屏供电和信号。。。。  外接可以 机器本身没什么大的问题

网友:
屏 屏线 主板 都有可能性

网友:
G40-70这个机器的屏线好像很容易出问题,排线屏都试了那你就就看一下屏线接口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显卡?  是不是n14之类的显卡    查一下休眠信号吧

是n15的,我现在就怀疑显卡,所以问问这种显卡坏的多不

网友:
我有个这机器

网友C:
BIOS可能性大一点吧..这个机子蛮新的,显卡不大可能了.或屏供电部分

网友:
这个机器双显卡的吧?把显卡独立供电断开看看

网友:
手上有台HP G2的电脑也是外接显示内屏不亮  最后查出来是屏线坏了

网友:
大小写不能切换吧。按不跑码修呗。内存的波形。复位这些是重点

网友D: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绝对是信号问题   你测量一下屏接口   昨天修到一台 G50-80的

网友:
显卡还没到坏的时候吧,感觉不是显卡坏

网友:
这显卡坏的不多,看看屏相关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是显卡问题。   绝对是信号问题   你测量一下屏接口   昨天修到一台 G50-80的

屏接口的亮度调节和背光开启都没电压,我接了一个也不行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可能性大一点吧..这个机子蛮新的,显卡不大可能了.或屏供电部分

除了那几个信号测不出来别的供电都正常

网友:
双显卡的这种情况怎么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找 到图纸 慢慢查  ,要从 每个信号开始

网友:
量量屏线的对地。。。。。。。。。。。。。

网友E:
不是n14之类的显卡    查一下休眠信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n14之类的显卡    查一下休眠信号吧

我确定不是显卡问题,休眠信号怎么查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的毛病,但我感觉好像不是!!!!!!!

网友:
屏接口 供电 开启  有没有电   然后是否暗屏呢?屏幕换过没有

网友:
这种就是CPU   挂了  吧     一半 都是这样啊

网友:
是我的话    我可能会先热一下显卡

网友:
  这显卡不容易坏吧  除非是这显卡有缺陷

网友:
   你测量一下屏接口    会u会是检测屏信号上的问题

网友F:
我觉得是南桥可能性大啊换南桥收钱

网友:
先拿个屏试一下,不行就查屏供电,外接亮说明板子没有多大问题,应该就屏供电信号问题。

网友:
显卡?用手压一压,看看有没有显示了,或者是不是暗屏,

网友:
你先仔细看  是一点显示都没  还是暗屏

网友:
查屏供电有没有

网友:
背光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n15的,我现在就怀疑显卡,所以问问这种显卡坏的多不

这种显卡坏的相对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n15的,我现在就怀疑显卡,所以问问这种显卡坏的多不

n15的很少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是南桥可能性大啊换南桥收钱
桥和CPU是一体的,我怀疑是集显出了问题,那是不是就是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