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苹果6P摔后不能开启无线网

楼主(2017-08-15):
手机摔后就不能开启无线网,从直wifi模块一样不能开启,

网友:
    摔过的,  一般都是断线     你量过脚位阻值吗

网友:
打下底角阻值,供电时钟还有开启,

网友:
打下阻值看看,摔坏的应该不是很难修

网友A:
手机还没有学个  不晓得好不好学

网友:
留下脚印,遇到同问题,来找找思路

网友:
看看 WIFI 是否断线呢旁边的点容    还有时间芯片

网友:
加焊测压打直拆焊换。三板斧先上去再说。

网友:
脚位打阻值    不行代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打一下阻值,看看有没有空的。摔坏的 容易断线

网友:
摔的机子基本都是芯片下面掉电了。断线 了

网友B:
WiFi芯片好像是低温芯片   一般是不重植直接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Fi芯片好像是低温芯片   一般是不重植直接换新

等件到了再试试,谢谢我还在学徒懂的不是很多

网友:
这种情况重植不一定能解决问题的,应该和基带控制这一块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机还没有学个  不晓得好不好学

欢迎来实地学习,实地高级智能手机课程是从基础开始讲的,意向报名或是了解相关科目详情可联系我QQ1727176051,电话0755-27391022

网友:
多谢楼主与各位分享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
现查阻值,正常在替换!要不然还返工

网友:
换WIFI天线,查WIFI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打到CPU数据线的值

网友:
先测量阻值,在去更换芯片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