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340过logo掉电

楼主(2017-08-15):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联想B340一体机,客户说问题是点不亮,拿过来检查发现是进logo界面后掉电。心想应该是bios的问题。但是刷了8Mbios之后发现涛声依旧。在论坛里搜了一下,没有发现相同的问题,这个机器有四个bios,桥一个,ec一个,显卡一个,还有一个不知道是不是屏的。各位朋友们,求赐教。

网友:
这个现象更象是开关及其相关电路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南桥问题可能性比较大,加一下看看

网友:
以前碰到过这样机器不亮机,加南桥解决了

网友:
LOGO掉电也可能是散热问题吧....................

网友:
B340 南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
是不是开关出问题了呢,楼主有没有把开关线去掉试试

网友:
南桥肯能性大吧,修到几个都是焊南桥好的··不过和你的症状不一样

网友:
前天刚修了一台联想一体机掉电,,开关腐蚀了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个一体机掉电的,是5v转换电压的问题

网友:
这种一体机电源坏了很多 淘宝淘个

网友:
       南桥问题吧        这个问题一般南桥多

网友:
虽然没怎么修到过,但是师傅说还是南桥坏的多

网友:
干南桥  保证好用

网友:
B340这机子南桥出问题出的多,你这种掉电 有去除外设之后再试过没有

网友:
这机器我搞过怕的   弄了很久都没好  什么都换过

网友:
最简单的  开关拔掉  用镊子触发

网友:
温控电路???

网友:
先简答排除下基本外设等

网友:
   裸板 来一次哇   能换的先换了   供电测下  风枪吹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