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2-382TX集成显卡EC和桥的BIOS 淘宝买的

楼主(2017-08-15):
HP G42-382TX集成显卡EC和桥的BIOS 淘宝买的工厂程序 DA0AX1MB6H1 REV: H提供给大家使用。附件

1425F37 512K.zip

bios

网友:
试过可以亮机,序列号什么的 都是缺失的  工厂的bios就这样,  点了几分钟  风扇没有狂转。

网友:
这种报错的bios最好注明一下 让大家下载心里有个底

网友:
独立  还是  集成

网友:
已经注明了是集显,请仔细看完再回复,因为是淘宝买的所以没有注意序列号的问题请大家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