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不能稳压电源加电吗?

楼主(2017-08-15):
客户拿来一块ipad2 不开机!检测电池亏电!激活电池后能正常开机!顺手检测下主板有没有漏电,单板稳压电源加1      4脚,电压3.8,镊子短接开机脚不能开机!电压加到4.2也不行。忘有经验的老司机指点下!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吧,我虽然没有修IPAD,但修其他品牌的都可以呀

网友A:
不能开机的 , 有检测信号的       IPAD不一样

网友:
可以开机一正  一负  你的机器是什么问题

网友:
手机的可以,平板的不行,有个电池插入检测信号

网友:
平板没试过。。手机这样干过!!

网友:
可以加点   但是加电开机掉电   这个一定要注意

网友:
保存下来,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开机的 , 有检测信号的       IPAD不一样

有木有办法绕过检测信号,或者做个假的检测信号来实现单板开机?

网友:
iPad是可以单接+-来开机的,开不了机就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
苹果的不都是要检测电池才能开机的吗?

网友:
手机可以,平板估计不行吧

网友B:
IPAD貌似有检测信号,光加电是无法正常开机的。

网友:
IPAD不能接电源开机么?
路过,学习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PAD貌似有检测信号,光加电是无法正常开机的。

有没有办法绕过这个信号 或者 做个假的信号?来实现单板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办法绕过这个信号 或者 做个假的信号?来实现单板开机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网友:
苹果也可以的,我修平板一直都是拉正负级开机的

网友:
手机的可以平板的没试过

网友:
你是不是没找对开机脚啊。在夹电后,开机排线座只有开机脚有1.8V,处于待机状态下,只有待机供电上拉开机键信号的

网友D:
可以用电源开机的,看看是不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电源开机的,看看是不是你的电源功率不够?

型号ud1503D+   3A的  ,iPad2 需要多少瓦的?

网友:
正常主板 4.2能开 不过我修的ipad2 4.2开到一半断电 4.8才能正常工作 可能是电源表功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