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的摄像头那么垃圾?为啥

楼主(2017-08-15):
笔记本上的摄像头那么垃圾?为啥
我印象中的笔记本摄像头,应该也是好多年了吧。反正现在我是不用电脑摄像头。也不怎么聊天

求教:为毛笔记本上的摄像头那么的垃圾!!!!简直惨不忍睹效果!!!!!!市面上30块usb的都能秒杀。厂家这么调皮?

摄像头的代换?需要注意什么。淘宝定一个高级点的,对脚位就装上就行?还是说摄像头代换需要注意什么。。。。。。。。。这才是重点。闲来把自己摄像头给捣鼓捣鼓。求教下。

网友:
中级工程师发一个这么毫无意义的帖子

网友:
新学电脑维修的就像清末进宫的太监,刚煽了蛋,*脏话*民国了!

网友:
楼主是本人发的吗?中级工程师有点不相信会问这个问题?

网友:
摄像头 基本 没用 过

网友:
不建议折腾  。。。。。。。。。。。

网友:
因为要做在屏上,那样焦距太短,摄像头太小,成本太低。现在的笔记本会稍微好点基本在720p但效果也一般,还是比不上win平板的摄像头。

网友:
确实垃圾。 估计是 以前像素都不高(手机),就这样,  现在手机高了,。但使用手机视频更方便,随时随地,笔记本弄那么好没多大意义。厂家索性就这样了,哈哈哈

网友:
没得卵列啊。。。折腾那个摄像头。。。。。。。。

网友:
只能跟你说笔记本上的摄像头也是USB设备。

网友:
基本没人用所以没必要做的太好
笔记本这东西重点还不是在这里啊啊

网友:
从来不用笔记本的摄像头

网友:
你若能改 可以买个好的USB的改装到里面的 前提是外壳允许

网友:
真不相信是一个中级工程师问这个问题,笔记本的摄像头走的都是USB通道,基本上找出VCC ,-数据位。 +数据位,GND就搞定了,前提是买的摄像头能装的进去

网友:
有外置的,别折腾了,很小,加在屏幕上沿。

网友:
楼主怎么想折腾这个哦,没意义感觉

网友:
那个摄像头比手机的还小,可能就那样吧,

网友A:
我是小白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上的各位回答我觉得都很有道理   摄像头效果真TMD差    但是改装没必要 直接一镊子戳烂它  然后拿起手机 跟我一起念: 一  二  三  茄子

网友:
9.9的都可以秒杀

网友:
摄像头没什么软用

网友:
聊天用手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小白 我是来学习的 楼上的各位回答我觉得都很有道理   摄像头效果真TMD差    但是改装没必要 直接一镊 ...

二少奶奶说她仰慕我的文采~~~

网友:
   笔记本的摄像头  太垃圾了

网友:
主要是成本问题,这种一般的摄像头 通过USB传输桥简单处理就可以显示图像了,外加摄像头也不贵,如果换成手机那种很清晰的,还有很多功能的摄像头,就必须要增加摄像头成本,还需要在主板增加图像处理的一些东西,更加了成本,所以厂家不会去那样做。
如果楼主想自己改,1:体积能装下的摄像头都不会太好,2:这种体积能装下的,还需要图像处理的物件,都是成套的买不到
所以没有意义,用手机去拍吧

网友:
厂家也会核算成本,根据目前的使用率来说,即使提高像素,也不会卖高价,因此也没必要改进了

网友:
太好的成本高,中档的也显不出他的好来,不如直接垃圾

网友:
现在也没有人用笔记本视频了把 所以像素好坏也没那么重要 楼主不要这么纠结

网友:
笔记本的摄像头都差不多,你改来改去有意思吗,再说摄像头现在好多人都不用了,真要用弄个外置的还好点

网友:
现在笔记本摄像头很少用了。摄像低。。。可以自己该一个,根据USB引脚飞线,5V  D+  D-  GND

网友:
笔记本的摄像头基本上都是鸡肋了,也见过清晰的 好像是在N480还什么的型号上 但是跟相机 手机还是差距很大的

网友:
主要还是屏上空间的问题,不可能装更多的镜片在上面。

网友:
用手机拍照吧      很清晰的

网友:
因为厂家控制成本  而且用笔记本的对外设这些都没有什么高要求  基本就图个方便   难道你见过笔记本超清摄像头加机械键盘和低音炮的?

网友:
我的笔记本摄像头纯属就是一个摆设,感觉没有摄像头那个摆设别扭

网友:
有手机还要什么笔记本摄像头,不建议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