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hinkpad X1 不触发

楼主(2017-08-15):
求助 联想 Thinkpad X1 不触发 测试 3.3V正常 5V 只有3.9V 请那位给个指点
不触发

网友:
X1好象有通病的,放到烤箱里烤一下,能用一个月

网友:
待机电路都正常吗~~~~~~~~~~~~~~~~~~~~~~~~~~

网友:
要么输出,要么后级拉低,断开试下

网友:
是不是5v芯片坏了 ?记得5v好修是个独立芯片

网友:
后级短路拉低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U的问题

网友:
我有一个换主板的X1 3 5V有问题 主板还没换回来这个机子的通病应该是内存吧

网友:
X1 搞过一台 是 集成CPU 虚汗了,加焊

网友:
5V的对地值多少 有没有节点可以断开的

网友:
重点查下5V的产生线路和后级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