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芯片ASP1000屡烧管子的讨论

楼主(2017-08-15):
自H61板子以来一直遇见个问题。ASP1000的CPU供电芯片。无法维修。故障是烧供电管。换了供电管跟芯片也是一样。上CPU就烧管子。已经不知道报废多少这种问题的板子了。一直想解决。不知道论坛有人遇见过没有这个芯片的故障点

网友:
这个是华硕的板子上用的芯片来的吧这个芯片我记得是rt代工的你可以找一下论坛论坛有人用rt芯片代用可以的

网友:
我还没碰到过这个芯片烧管子的    芯片和管子都换了的话   就换一下自举电容和电阻看看呢

网友:
上下管都换了的话,就查一下自举升压和外围的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升压BOOT,反馈FB部分,这些都应该去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