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二代内存问题

楼主(2017-08-15):
笔记本二代内存   找图纸看了没看懂
spd吗片供电是多少脚
他们的时钟数据是多少脚

vtt总线供电是多少脚

复位是多少脚

网友A:
时钟数据 199 197 其他一般没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数据 199 197 其他一般没测过

吗片的时钟数据吗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二代的还有修的吗,都不修了吧

、老机子多的是             1111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喜欢研究吗,喜欢你的这种精神

这是研究????  最基本的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研究????  最基本的内存工作条件

主供电     总线供电     吗片供电    吗片的时钟数据       内存的时钟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