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八声报警顺利加焊

楼主(2017-08-15):
接到本子后试机,看到不亮、并八声报警,果断拆机! 。————加焊了一把显卡,再按开关,那熟悉的logo出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焊的工夫不错呀,多学习一下

还好,也就一般般吧!

网友B:
楼主这个解决的够速度 啊  除了显卡还有别的问题会8声报警么? 我的集显的8声报警屏线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解决的够速度 啊  除了显卡还有别的问题会8声报警么? 我的集显的8声报警屏线都换了还是一样

有北桥吗?有的话,你懂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北桥吗?有的话,你懂得

14-5548  集成显卡的  就一个板载CPU   和BIOS别的什么没有了   8声报警 啥问题啊 BIOS刷了很多  屏和屏线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4-5548  集成显卡的  就一个板载CPU   和BIOS别的什么没有了   8声报警 啥问题啊 BIOS刷了很多  屏和屏 ...

你最先的故障就是八声报警吗?我怎么感觉你那U有问题。。。板子要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最先的故障就是八声报警吗?我怎么感觉你那U有问题。。。板子要废啊,

客户自己换屏线 换的    ,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怎么搞都是报警    U 也吹了一下没用还是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客户自己换屏线 换的    ,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怎么搞都是报警    U 也吹了一下没用还是一样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是他自己换屏线把屏检测信号烧了,你把屏线接口的所有信号查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是他自己换屏线把屏检测信号烧了,你把屏线接口的所有信号查一遍,

哦哦   好的        我测一下看看多谢大神给的思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哦   好的        我测一下看看多谢大神给的思路

额,我也是小渣渣。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额,我也是小渣渣。

加个QQ呗      以后有不懂的多请教请教你1175868329

网友D:
这个是通病吧。我有一台也是直接加焊就搞定了。秒杀。

网友E:
一般是显卡问题,,,,,,,,,,,,,,,

网友F:
DELL  的通病汗是比较多的

网友F:
笔记本维修里戴尔笔记本汗是比较好维修的

网友G:
显卡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显卡这个机器的通病了……

确实,Dell通病就是北桥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维修里戴尔笔记本汗是比较好维修的

还好吧,只能说通病比较多。不是通病的那也得查会

网友:
引用 网友F:
DELL  的通病汗是比较多的

我就知道北桥或显卡,,还有些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是显卡问题,,,,,,,,,,,,,,,

八九不离十吧,我喜欢戴尔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通病吧。我有一台也是直接加焊就搞定了。秒杀。

所以说,看电流是经验。我是凭感觉。。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对楼主的技术那是羡慕,,,,,,

网友I:
这个是通病吧。我有一台也是直接加焊就搞定了,但不知道管得到好久

网友J:
遇到这种情况的还是比较好修,不过8声报警也不一定就是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J:
遇到这种情况的还是比较好修,不过8声报警也不一定就是显卡

所以说有通病就先搞搞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感谢楼主分享,对楼主的技术那是羡慕,,,,,,

羡慕我啥?我也是新手,都没啥工资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通病吧。我有一台也是直接加焊就搞定了,但不知道管得到好久

能用多长时间还真说不好,有的一个月就回来了有的能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解决的够速度 啊  除了显卡还有别的问题会8声报警么? 我的集显的8声报警屏线都换了还是一样

如果是INTEL的集成CPU,八声报警,优先考虑屏线,屏幕,然后再考虑屏幕供电!

网友:
焊显卡,焊AMD北桥,送钱机器,不过现在老机器不容易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