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pn-c116 不上电 求救助

楼主(2017-08-15):
主板型号 la-b971p  2014-10-17  按开关灯亮不上电 一会就关 按开关后有3  5v出来 待机时没有  没有其他电压 没有资料 求大神给个思路吧、、、、、

补充内容 (2017-8-17 14:37):

网友A:
电流上到多少    没有图纸?

网友B:
找下相关资料查下触发条件阿布  重点查下桥的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流上到多少    没有图纸?

只是灯亮。电流没有变化 表不是很准感觉0.1 变成额0.2.。。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只是灯亮。电流没有变化 表不是很准感觉0.1 变成额0.2.。。

维修这东西  工具起码得保证使用吧   不准的表还用

网友D:
什么都没有 电流能上到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什么都没有 电流能上到多少?

你是来搞笑的吗  不上电,,不上电,,你说电流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维修这东西  工具起码得保证使用吧   不准的表还用

我的表只有三位数  这个机器待机低 在我的表上待机是不显示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下相关资料查下触发条件阿布  重点查下桥的条件

谢版主了 没有找到资料 但是我加焊了桥周围的排阻好了 具体哪个虚焊不知道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只有三位数  这个机器待机低 在我的表上待机是不显示电流的。。。

现在的新机器待机越来越低了    三位表以经看不出来了    换4位 或5位的吧

网友:
应该是EC有动作了,有发开机信号给PCH,但PCH没有响应

网友:
这样的情况思路太多,你问人一堆答案,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