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5420 大短路 !

楼主(2017-08-15):
DELL 14R-5420 大短路 !!好几个地方发烫,什么问题  有修好的同学吗?

网友A:
短路的机器 , 要看外观,有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  2 用晚用表去亮 ,看看哪部分电压引起的短路,19v  5v 3v ,看看哪部分有问题 ,19v短路一般比较好修 ,电容 MOS管 ,都有 ,3v 短路的比较少 ,但也比较好修 ,5v短路的 ,烧的东西会比较多 ,如果是5v短路,要拆芯片一个个去测试 去量,如果烧坏的零件比较多,个人建议  放弃, 吃了好多次亏 ,烧的东西太多,浪费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机器 , 要看外观,有没有明显烧坏的痕迹,  2 用晚用表去亮 ,看看哪部分电压引起的短路,19v  5v 3v ,看 ...

说的有道理啊  我已经拆了好多东西了 还是短路

网友:
大短路就查下短路位置 你要是会所好几个地方发热 可以逐一排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有道理啊  我已经拆了好多东西了 还是短路

拆了很多还是短路 标明还没有找到问题根源 继续拆吧

网友:
烧机大法先烧啊,哪里短路拆哪里

网友:
先打阻值,撬开电感,烧机用手摸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