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F,少了个管子,各位同仁,帮忙看看这个阻值,没图纸

楼主(2017-08-15):
各位同仁,有在修这台机器的帮忙看看,我这个阻值是多少的?机器版号为K42F  REV:3.3

已经解决了  ,谢谢亲们

网友:
在线等,机器客户要的急,拜托各位了

网友:
这机子有点位图啊,直接找个电阻,就知道阻止了!

网友:
你先看这个芯片是什么供电 在根据芯片型号去找图纸,在有这个芯片的图纸上看看,或许能够找到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直接装管子看  又不会烧机器

网友:
找下图纸或者点位看下不就可以了

网友:
估计是被上家拆掉的,估计客户不修才动手脚的

网友:
解决了   修好了没

网友:
修好就没声音了  嗨

网友:
下次可以找下点位 点位上有 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