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早上修的两台 hp520 和 acer 4752

楼主(2017-08-15):
第一台hp520 触发上到0.17左右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  由于可以再次触发 一般是缺电压导致的。测各项供电发现了3,5v的后级vs电压没处才0.027   打开图纸找到位置 3vs与5vs电压受控与runon  而runon是受控于slp_s3 。 触发测试slp_s3有3v跳变成0v了  说明slp_s3已经发出了   而测试q23的d级电压还是0v   q23是n沟道的mos管 低电平应该处于截至状态  d级应该是19v的电压
于是换掉了q23    3vs 5vs电压就出来了
机器修复
第二台 宏基4752 待机0.034 感觉待机偏大了  还好这机器修过好多台了    拆开直接测试3valw和5valw发现没有电压
问题果然还是出现在这里了直接测试3v5v下管控制级  发现 5v下管控制级是5v状态处于保护状态
不解释   看5v滤波电容颜色就知道了  机器修复

网友:
Acer的那个属于通病故障点位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