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7A 版号KL9

楼主(2017-08-15):
接手客户机器,上电1.1A跳变到0.82A。不亮屏。 各供电检测过都算正常。 中间试过外接键盘灯亮。但是外接显示器亮屏没显示,内接没反应。屏都不亮,有遇到过这故障的大神吗?给个思路。谢谢谢谢

网友:
屏供电15V哪里正常。LCDVDD3.3V正常。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现在正在刷BIOS,不行就上BGA了。

网友B:
你看下过内存了吗。你刷BIOS刷好了吗

网友C:
这个要看电流跳几下的,,一般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下过内存了吗。你刷BIOS刷好了吗

内存应该过了。都有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看电流跳几下的,,一般显卡问题

先0.3-1.1-0.74  最好停在0.88

网友D:
这样机器麻烦头疼   修起来又是大半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样机器麻烦头疼   修起来又是大半天

是啊,无从下手。

网友:
刷了几个BIOS  故障依旧   排除BIOS了。 没思路了。上BGA干显卡

网友:
量量显卡周围的小电感是不是都有电压,曾经遇到一个上电不亮是15v断线导致1.8v_gpu电压没有,你查下是不是差不多情况。好坏都回帖给大家说说,方便以后遇到的人参考,不要没了下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无从下手。

不过还是要搞啊 不搞么办啊  生意又不好搞

网友:
独显的机器。。。。。加热下显卡啊。。。。。

网友:
显卡的机率比较高了   过了内存 就显卡了

网友:
这A卡故障率很大

网友:
大小写可以切换一般就显卡了                条件都正常就上BGA吧

网友:
还是考虑显卡吧,这个几率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现在正在刷BIOS,不行就上BGA了。

期待下文 极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不行在吹下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期待下文 极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报价客户显卡没接受,他自己上网买了张主板过来换。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