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与acer4752

楼主(2017-08-15):
第一台hp520 触发上到0.17左右掉电,

可以再次触发  。  由于可以再次触发 一般是缺电压导致的。测各项供电发现了 3,5v的后级vs电压没处才0.027

打开图纸找到位置 3vs与5vs电压受控与runon  而runon是受控于slp_s3 。 触发测试slp_s3有3v跳变成0v了  说明slp_s3已经发出了   而测试q23的d级电压还是0v   q23是n沟道的mos管 低电平应该处于截至状态  d级应该是19v的电压
于是换掉了q23    3vs 5vs电压就出来了
机器修复
第二台 宏基4752 待机0.034

感觉待机偏大了  还好这机器修过好多台了    拆开直接测试3valw和5valw发现没有电压
问题果然还是出现在这里了直接测试3v5v下管控制级  发现 5v下管控制级是5v状态处于保护状态

不解释

看5v滤波电容颜色就知道了  机器修复

  不知道为什么带图就发不上去  再试一次  图片为什么显示不出来我也不知道  不好意思 弄的乱七八糟  前面发了好多 没带图的 不知道怎么删除    谁交下怎么删了

网友:
宏碁那台 确实是老通病。。。 电容 老火

网友:
发的哪几个不带图的   链接给我  我帮你删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