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无待机 用tps51125代替APL5155

楼主(2017-08-15):
接个理想一体机 版号CFT3S  无待机 经检测发现无线网卡下面有个八角芯片烧糊 型号为APL5155, 看了下图纸此芯片为19V转3.3v芯片 八脚主供电 一脚输出 测量1脚阻值基本为0 烧鸡发现EC短路  前天发的芯片  今天到货发现漏了APL5155  思来想去手中51125挺多 就想借用51125的3.3v  只需接把51125 16脚主供电接上 地线接上 13脚EN通过500K电阻接19V,把第八脚和APL5155 1脚相连  机器待机正常 开机正常   感觉有点用的别忘了给加点分哦

网友:
这样真的好吗   不会返修吗???

网友:
摸摸51125发烫不,线性供电一超负载就明显发烫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 系列也很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大师啊。。。。。能稳定吗?。。。。。。

网友:
大师风向的 经验不错下次遇到直接秒了

网友:
改电路啊  我也经常改 只要能放的下

网友:
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1125还能找换这个芯片啊   没听说过

看你这个样子,还想当版主不? 纯粹是利用51125这个芯片产生电路产生需要的待机电压而已*很多芯片可以利用.

网友:
这样真的稳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样子,还想当版主不? 纯粹是利用51125这个芯片产生电路产生需要的待机电压而已*很多芯片可以利用.

看这架势  你是要打我的节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这架势  你是要打我的节奏吗

你说笑了.觉得你明明懂得却要回复不必的话.有点灌水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说笑了.觉得你明明懂得却要回复不必的话.有点灌水的意思

只能说  我被楼主的标题误导了   觉得我灌水  咋不扣我分

网友:
这样能稳定吗,我感觉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说  我被楼主的标题误导了   觉得我灌水  咋不扣我分

哪个想扣你分?想扣也是扣两分,伤不着你的皮肉....友好的版主大人,

网友:
这个修的好,头脑灵活,修机效率就高。

网友:
太牛了这样都行,很多时候这些都会,只是没有想到,楼主牛牛牛

网友:
没有反馈电路3V也能稳定?5V没有也能出3V?基准电压2V没有滤波电容也能出3V?

网友:
搞定 ,收钱 就是硬道理

网友:
牛,不错,这样时间长了会不会发热,烧掉。

网友:
这样改 很怕返修  毕竟不稳定  铜线可以换粗一点的

网友:
这样都可以,厉害了

网友:
很实用的替换方法

网友:
你這麼牛逼,訊維網知道嗎?

网友:
用线性吗  。。。。。。。。。。。

网友:
这样折腾容易出问题把?不过还是得给楼主一个赞

网友:
芯片烧湖你手机的图片更加湖

网友:
这个厉害了   我还没这么改过 嘿嘿

网友:
改的确实厉害,但是这方法能不能稳定,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老哥  确是牛b  理论知识 扎实! 但是老哥 散热呢。。。这样子耐用度呢?

网友:
感觉挺危险的。望气压同行们验证噢

网友:
代换确实很重要

网友:
就是怕不稳定

网友:
。。。时间长了怕是会返修啊。芯片估计会发烫的

网友:
我现在就是这个5155烧了1脚还短路

网友:
这也行楼主厉害,这样不是会省很多芯片

网友:
这样也行? 应该不稳定吧,第一次见这样改的

网友:
感谢您的帮助。 保持共享 希望能帮助许多技术人员

网友(2020-06-26):
手上没有东西 这样可以及时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搞得不错,学习了

网友:
厉害,可是换原芯片不是更好吗

网友:
我只想问一问,代换后有无“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