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x-250进水不过保护隔离

楼主(2017-08-15):
mbx-250进水不过保护隔离,bq725换过,6脚没电压,24脚没有输出,有遇到的吗

网友:
上个图来看看先   就说一句话   没法帮你

网友A:
sony的保护隔离相对复杂 建议你重点在看下进水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ony的保护隔离相对复杂 建议你重点在看下进水位置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44024-1-1.html      这个地方花10分下个图纸,打不开是什么鬼

网友:
进水地方有多处,电池接口最严重,谢谢版主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