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553L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用适配器怎么也开不了机,求助各位大师!

楼主(2017-08-15):
笔记本型号:华硕R553L
笔记本故障: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用适配器怎么也开不了机,求助各位大师!
上图:

用可调电源,电流跑0.62A 开机1

测到有12V 5V 3V

换了三个适配器

用适适配器就不正常!待机无3V 5V

大家帮忙看一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像插头问题,适配器插头或主板电源接口座子,还有就是接地。

如果不好测试,那就拆板查公共点过了没,待机条件

网友:
是不是电源有中间针检测的东西影响了。找个不重要的二手电源直接把头剪了,两根线飞上去看可以吗。前提是有中单针或者孔那种电源。

网友:
在板上另接个接口试一下不就知道是不是电源的事了,,

网友:
是不是充放电IC坏.....或者换下电源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了没有呢

网友:
对应该,另外接二根线加个头子!!试试!1有没有电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