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S3 REV:2.0,触发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15):
GA-H61-S3 REV:2.0,触发掉电,拔掉12V接口还是一样,强行加电不掉,测I/O 121和120脚,SYS_TEMP和CPU_TEMP电压跳变,120脚连到IO上边的822排阻,更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
如果有图就更好了,能看到更明白,谢谢分享,

网友:
发贴要配上图片  这种贴子    不配图片  就等于水贴  再这样发贴   发一个删一个

网友:
这两个信号是做什么的 会引起触发掉电啊?

网友:
,120脚连到IO上边的822排阻,120脚什么作用,822是什么信号,没明白啊发这贴

网友:
不配图,我想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网友:
我是小白,请问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
我有一块,涮bios好了,,,,,,,

网友:
怎么个情况了,在什么位置了????、

网友(2017-10-10):
谢谢楼主的分享,我一块主板是 这一样的问题,换了也好 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