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VS4 风扇转 显示屏不亮

楼主(2017-08-15):
量各电压正常 。看看主板还很新 。先刷个BIOS   没想到就亮机了。

网友A:
参观学习一下,这相当于捡到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参观学习一下,这相当于捡到了吧

别人送我的板子   到时有人换板  收个2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观学习一下,这相当于捡到了吧

别人送我的板子   到时有人换板  收个200块钱

网友C:
我发现我刷BIOS都是假的,没亮过一片
:

网友D:
无图无真相哦  楼主   再发贴记得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无图无真相哦  楼主   再发贴记得传图

上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我刷BIOS都是假的,没亮过一片
:

不是什么板都能刷亮的   没亮过一片就要看看你的刷法了

网友E:
有些刷BIOS也不一定好,但现象都是BIOS一脚闪一下波就停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刷BIOS也不一定好,但现象都是BIOS一脚闪一下波就停

刷BIOS能好的还是小数 先刷也不费多少时间

网友:
先来个三板斧,行不行再说是吧。

网友:
上个亮机图吧,这样更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现我刷BIOS都是假的,没亮过一片
:

刷BIOS修复仅仅针对BIOS有问题,不是每片板子都能刷BIOS修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别人送我的板子   到时有人换板  收个200块钱

这价格好,能收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些刷BIOS也不一定好,但现象都是BIOS一脚闪一下波就停

这个就需要查SPI总线是否存在问题了,或者DMI总线类。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这价格好,能收这么多。

别人主板坏了  给他换块二手主板  清清灰什么的    收个200乐意的  我修个台机也收150   灰清好  线全理好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  正好需要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谢楼主分享  正好需要下载。。。。。。。

下好   亮机回来说一下       我的刷了就亮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别人主板坏了  给他换块二手主板  清清灰什么的    收个200乐意的  我修个台机也收150   灰清好  线全理 ...

看来你这边利润空间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H:
楼主捡钱太容易了,有些连BIOS都不刷,直接短接就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看来你这边利润空间还是很不错的。

杭州百脑汇的   这二天在收房租了  大家有空来玩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捡钱太容易了,有些连BIOS都不刷,直接短接就亮了

技加的主板  有些对换一下就行了   只有一个芯片的 只能刷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杭州百脑汇的   这二天在收房租了  大家有空来玩

现在电脑城还有这么大的空间,真心不多。

网友I:
台式机的bios都是在复位正常后才起作用的,所以一般测复位正常了但不跑码的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电脑城还有这么大的空间,真心不多。

收个150   保个半年   灰清好   线理好   客户也乐意的    要是就修个板子 其它不处理 就难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台式机的bios都是在复位正常后才起作用的,所以一般测复位正常了但不跑码的先刷个bios试试

对对对     还是10年的bios质量好   文件也小  根本不会坏

网友J:
官网上有的是BIOS,官网能下载到的就不要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官网上有的是BIOS,官网能下载到的就不要发了

一来大家喜欢来本网下  二来可以让修到相同的板 有个数

网友:
今天 又修到同型号的一块板子   上电掉电   上电又掉电    先刷BIOS 不好  换CPU不好   换内存OK  同行  收费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