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261wD显示器

楼主(2017-08-15):
接到一台联想L2261wD显示器,检查没电源到,指示灯不亮,判断电源板坏,拆开电源板发现有个二极管mbr5200短路,同型号找翻了料板没找到,最后用一个sb5150代换,成功亮机正常

网友:
上个图 在详细一点 可以加精了
!!

网友:
经验分享,共同进步,我是菜鸟一枚,一起分享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