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80 跑电流掉电

楼主(2017-08-15):
联想G580跑电流掉电 再按开关没反应 拔掉电源又可以开机 电流再跳变两次就可以亮机了 掉电了
掉电

网友:
看看掉电的时候是多多少电流

网友:
解决没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机器有没拆开?先拆开看一下,搞不好只是哪个地方少进液小腐蚀了,

网友:
最好是先刷个程序试试,联想的碰到过这种现象

网友:
思路很清晰,分析的也不错,楼主理论很好,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