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868D到了

楼主(2017-08-15):
之前在论坛求助过,听了大家的意见,最终决定选择迅维868D,在迅维淘宝店下的单,第二天就到了,很快,小试了一下,感觉不错,风速很大,拆笔记本芯片给力

网友A:
功率小一点不过挺好用,拆修手机用比较好

网友B:
没用过这种风机式,我用的都是气泵那种,开机吵死人了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用在修笔记本上什么样子  我用的都是气泵的 这个拆EC能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小一点不过挺好用,拆修手机用比较好

这种旋风,比较适合焊接小的BGA芯片,直风主要用来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用过这种风机式,我用的都是气泵那种,开机吵死人了

我把风速打到最大,相对于直风,声音略大,不过可以接受,习惯了就好,主要用来焊接小BGA比较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个用在修笔记本上什么样子  我用的都是气泵的 这个拆EC能行不?

我试过了,没问题,BGA网卡,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了,没问题,BGA网卡,都可以

现在用850D呢  坏的话 也搞一个968D 哈哈

网友E(2017-09-20):
这个好I不好用,真想买一把,,,修手机吹下硬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好I不好用,真想买一把,,,修手机吹下硬盘试试

这个专用用来修手机用的,性介比挺高的

网友F:
不错不错,买的什么价位啊?价格还可以吧,看样子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买的什么价位啊?价格还可以吧,看样子不错

我是在迅维淘宝,直接下的单,很快,第二天就到货了

网友G:
这个修笔记本  还是算了把  ,  修手机可以 。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修笔记本  还是算了把  ,  修手机可以 。

主要修来修小BGA芯片。。。。。。。。。

网友(2017-11-30):
贴标品都差不多。一般情况下,比如修个手机、小件什么的,足够了。

网友:
快克的也挺好的店里一个论坛买的一个快克的各有所长吧个人感觉都挺好的

网友(2018-02-13):
不知道 效果怎么样?还是先学习下技术,再考虑这个

网友:
看着还成,不知道内部部件扎实不?

网友:
多少钱 搞得啊??????????

网友(2018-05-23):
修笔记本 也可以吗  可以的话 我也想入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