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战神 k650d-i7 d2 开机掉电

楼主(2017-08-15):
这个机器开机有时会亮开机1.2-1.5-1.8-1.6求大神。。。。。。。。。。。。。。。。。。。。。。。。。。。。。

网友:
这种描述过于简单,从中看不出问题来。

网友:
换内存  刷BIOS    热显卡

网友:
这机器断显卡供电都可亮机,这现象的掉电先BIOS,桥的损坏率高

网友:
这款机不是挺多坏5个脚的控制小芯片的吧。找个图纸用心测一下。

网友:
今天搞一个海尔的M510-I5 D2 电流跑到1.2掉,有时显示有时不能显示,加焊显卡每次都显示了不再掉电,芯片空焊造成的掉电不显故障

网友:
求助前先简单排除下

网友:
k650d的话,我觉得南桥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机子桥坏得挺多的,仅供参考,不一定是它

网友:
这个机器搞定了显卡供电不足换了几个电容好了 。。。。。。。。。。。

网友:
神州就爱搞这些玩意 我碰到机台了 都是掉电

网友:
查查后继的电压是不是主板哪边虚焊了

网友:
先看是否是接触不良或者虚汗,能否把情况描述清楚

网友(2020-08-24):
显卡电容导致掉电 学习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