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51LD 掉电问题求助

楼主(2017-08-15):
板号是X751LD,问题是冷机开机掉电,进系统后掉电,热机开机不掉机,谁碰到过吗??刷过BIOS

网友:
你 这个就是不定时掉电 ,没人碰到 ,  需要用示波器抓 掉电。

网友:
换主板把。这中问题浪费时间。最后还是一样换版

网友:
用示波器抓电压对比看看是谁先掉引起的吧

网友:
     扫下  看看有没转换不良的  外观之类的   能换的先换了  看运气了

网友:
这种故障好像很头疼啊 , 蛋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