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2009F 重启

楼主(2017-08-15):
HP 2009F 重启 接上信号不停重启 BIOS 刷了 一样 是不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把开关拔掉试一下呢

网友:
可以测测电源板上的电压,看看稳定不稳定,电压带不起来,也是重起

网友:
电源带负载差,驱动板上供电不好,按键漏电,都能造成这种故障,挨个排查。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电容鼓包导致带不起来负载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鼓包啥的 这种情况像电源带不起负载的样子

网友:
是不是电源板供电不足

网友:
电压呢?
你以为是电脑主板,基本的电压的都没测量,上来就刷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