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5-472一会亮。一会不亮

楼主(2017-08-15):
机器偶尔可以开机。开机后进不了系统。会卡死。关电后。在开机掉电。。。BIOS刷了。EC 换了。还是一样。想换过桥测试下。但是又怕错杀。。有遇到过相同的问题的没。。在看看。实在不行就换过桥看

网友:
认真查下二级电路前几天就是修到这样的故障二级转换电路有问题。

网友:
认真查下二级电路前几天就是修到这样的故障二级转换电路有问题。

句容诚信电脑 -5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电流跑多少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