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S USB口不能用

楼主(2017-08-15):
拆掉这个芯片就可以了,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求大神解答

网友:
这个芯片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起保护作用的吧       不装也没事

网友:
看不董  等大神讲解一下  板凳已买好

网友:
直接去掉不用

网友:
只要拿掉能好   想那么多做什么呢    我上次修一个E440   把MOS管拿掉一个  短路MOS管 机器完全正常
上都难得上     很久了  都没回来

网友:
防静电作用的

网友A:
防静电的管子   估计击穿了   拆掉不影 响

网友B:
防静电二极管     当数据线的电压大于+5.7或者小于-5.7伏会把这些静电导入地

网友:
{:4_120: 我也第一次见  没搞过这东西

网友:
原来是防静电的,表示之前我也不知道是干嘛的

网友:
是的,换完南桥不行,最好去掉就好了,无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防静电的管子   估计击穿了   拆掉不影 响

哦哦,大师呀,来的时候是三个USB都不能用,先刷的bios不行,直接换的南桥,还一样,最后把这三个管子都摘了才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防静电二极管     当数据线的电压大于+5.7或者小于-5.7伏会把这些静电导入地

不装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吧,主要手里没这种管子呀

网友:
房静电的复合二极管吧,找料板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哦,大师呀,来的时候是三个USB都不能用,先刷的bios不行,直接换的南桥,还一样,最后把这三个管子都 ...

轻易不要换桥   除非usb的数据线对地了    防静电的管子  一个接口一个烧一个 都有可能影响到其它  换桥太冲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装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吧,主要手里没这种管子呀

不装也没事  最多下次  uab在出故障 烧桥呗

网友:
你管它呢 不行就飞线

网友:
防静电二极管坏了容易被忽视,上次有个不认电池的就是sm总线上的这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