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0

楼主(2017-08-15):
机器5A短路这个维修没难度,上个亮机图。。发个BIOS给大家
联想C壳:B40D壳:B40-30
板号:LA-B102P REV:1.0 2014-06-12
EC:NPCE288NA0DX
PCH:SR1YJ
联想B40-30 LA-B102P

网友A:
这个BIOS      开机速度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BIOS      开机速度怎么样?

我这台机器开机速度是决对OK的。。。其它机器没试过, 但这个BIOS信息质量可靠,可以帮大家排除BIOS引起的问题。。。

网友B:
BIOS 就是有这么奇怪  在你机器上是好的  别人刷上就不一定完美 我碰到过好多了

网友C:
先收一下  不过主板版号发一个被

网友D:
有图有真相   但是也不一定百分百好用  有待验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图有真相   但是也不一定百分百好用  有待验证吧

肯定可以的,如果不行可能你的机器不是BIOS问题。。。注意对详细信息,如主要的几大芯片,我都有写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收一下  不过主板版号发一个被

你好,请注意看,有写板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就是有这么奇怪  在你机器上是好的  别人刷上就不一定完美 我碰到过好多了

我这个BIOS不完美可能会出现在你的机器上刷后能显示,但是开机显示时间长。。这个就需要你自己去修改一下BIOS了。。。

网友E:
先收藏了,看看可以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先收藏了,看看可以用不

                   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