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MCP78主板维修

楼主(2017-08-15):
  接一同行主板昂达MCP78,先来个全貌 ,首先测量没短路,上电发现触发掉电并且能再次触发,排除12V短路情况。上电测量瞬间电压发现都正常,而且有时点着点着就跑码了。换个CPU还是一样,根据经验这个情况可能是温控电路异常或者NV单桥虚焊,温控电路这个先不找,没有图纸。就去加焊一下单桥,加焊下来真的不掉电了,测试一中午ok。
  然而故事却还没结束,冷机两小时后又恢复了原故障触发掉电,难道桥坏了?不太可能啊,根据以前的经验如果是桥坏了或者是真的虚焊,加焊一下应该可以用一段时间或者压根就没用,那么排除桥坏的可能性的话那就是加焊的时候也加热到某个元件了,想到电压都正常,但是还有一个不能忽视的条件没查,那就是HT_VLD总线供电好信号,于是从总线供电跑线经过一个电阻来到这 ,Q7的D级就是HT_VLD,偏低只有1V左右,换掉就OK了。
总结:触发掉电的nv单桥 加焊好了也要多测试,因为可能不稳定,HT_VLD也会导致掉电

网友A:
NV单桥的主板  我直接修都不修   桥那么容易虚焊

网友B:
HT_VLD是造成无时钟无复位的,万用表碰一下它主板就掉电了

网友C:
NV单桥HT_VLD电压不正常导致无复位的多。。还会导致掉电

网友D:
手上也有一块一个型号的,有时进系统几分钟掉电,有时触发几秒钟就掉电,看看是不是   这个Q7坏

网友E:
HT_VLD确实会导致掉电,毕竟总线供电的好信号。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去加焊桥,就应去查查HT_VLD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_VLD确实会导致掉电,毕竟总线供电的好信号。其实一开始就不应该去加焊桥,就应去查查HT_VLD信号是否正常 ...

是的,开始懒得跑线看到NV桥就想去加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上也有一块一个型号的,有时进系统几分钟掉电,有时触发几秒钟就掉电,看看是不是   这个Q7坏

可以查查看,有可能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C:
NV单桥HT_VLD电压不正常导致无复位的多。。还会导致掉电

没有这个信号 桥就不会发出时钟复位 就会掉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A:
NV单桥的主板  我直接修都不修   桥那么容易虚焊

nv的桥的确虚焊的多 所以我也去加焊了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_VLD是造成无时钟无复位的,万用表碰一下它主板就掉电了

一般正常的话电压在掉电前能测到3.3v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开始懒得跑线看到NV桥就想去加焊一下

哈哈,懒了,不过最后还是找到问题点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nv的桥的确虚焊的多 所以我也去加焊了桥

这种板子 修好了 也用不久

网友:
这种机器上BGA不行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