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21 不显

楼主(2017-08-15):
板号6050a2327701,电流0.9A,各电压正常,复位正常,不显示,刷了bios不行,请问有没有通病?还是南桥坏了

网友:
那有 这样多通病啊,,大哥

网友A:
大哥  你这叫修笔记本?

网友B:
内容不详细,总线电压什么的都有没  复位信号查了没

网友:
加热  显卡  桥  看看  还有不插内存跑什么电流

网友:
这机子我上个星期修过,是显卡问题,你的是不是就不知道了,描述最好详细一点,这样大家才好出出主意

网友:
  不想测条件就风枪吹起哇

网友:
看电流跳变,大概判断,供电正常的话不是桥就是显卡了

网友:
能         详           细      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哥  你这叫修笔记本?

不然呢?我和你一样是来骗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容不详细,总线电压什么的都有没  复位信号查了没

跑0.9A你说复位有没有?这个南桥的问题,其实就是有复位不跑码?ibm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