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显示器VE198

楼主(2017-08-15):
不通电,拆机发现电源主芯片烧的模糊看不清,各位大神那个手里有一样的板子呀,能不能告诉我一下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呀,有图纸就更好了,谢谢各位了,拜托了,图片如图1:

网友:
我这个板子的具体型号是:4H.12L02.A02

网友A:
tap258pn???是不是 要找这个芯片型号???电源管理芯片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ap258pn???是不是 要找这个芯片型号???电源管理芯片么?

是Tap258pn????我前面拍了个top258pn的,有tap的吗?难道我拍错了?

网友:
烧得模糊不表,干脆买一个,算了

网友:
直接换一个通用板不就好了  还费劲折腾

网友C:
可以用模块或者三星芯片代换,本论坛弯不张有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Tap258pn????我前面拍了个top258pn的,有tap的吗?难道我拍错了?

应该就是TOP 开头的
好像没有TAP这个开头的

网友:
就上个top258得了,再查查此258的pdf,

网友:
可以改通用电源模块或者换通用电源板就可以了

网友:
前几天修到了,是TOP258PN没有错的,也是炸飞了。一般这种芯片直接接300V高压都有可能炸飞。不过只换芯片不一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模块或者三星芯片代换,本论坛弯不张有教程。

模块我有改上去好像还是不行,电压老是跳,三星芯片是什么????没见过。好用吗?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好了,现在才来回复大家,这个芯片确定是top258pn的,买了个新的装上去还是没有电压出来,结果就找了个电源模块装上去电压在跳变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后来一想既然芯片烧了,开关管应该也挂了,找一个换上再把芯片换上OK了,,前面量过开关管都没有什么问题可能是软击穿了,最后问题还是芯片和开关管都坏了。我真的很讨厌哪些咨询问题的人修好了,就回复(谢谢大家,机器已经好了)就没有然后了也不把具体问题告诉大家,感觉很自私求教的时候就知道问别人,好了就什么也不说。

网友:
我记得是TOP258之前修过。这TOP258坏的真多

网友:
换板子  换板子  换板子   换板子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