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5vd不亮

楼主(2017-08-15):
同行机   上电  电流能到1.2跳变   感觉就差一下亮了     外切 也不亮          估计是显卡  或bios  刷了几个bios  显卡也焊了  还是不行   来高手  说说

网友:
板载内存的?

网友:
这机器显卡空焊的也不少。。。。。。。

网友:
现在的显卡一般都要换吧,感觉很少能加焊好了

网友:
楼主搞定了没有 我的问题跟你的一样

网友:
显卡空焊的也不少,
楼主搞定了没有

网友:
会不会是板载内存的问题那????????????????????

网友:
现在显卡虚焊的都不好弄了,大多数都要重值,新买的显卡质量也不是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