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5 G2不触发

楼主(2017-08-15):
接商家发来一台HP445 G2说是不开机。拿到
笔记本
后加电,发现按了几次开机键,居然开机了,进系统一切正常。但关机后再也开不起机,非要把电源拿掉再次插上电源,然后又是按很多次开机键,又可以开机。刷过BIOS,换过桥:218-0844012.故障现象还是没有改变。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希望得到指点。
笔记本

网友:
把开机触发电路查一遍,放电,1117看看

网友:
这种情况先按照不触发维修啊 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动桥呢

网友:
这种故障 按不触发的流程查 绝对能找到问题 动不动就干桥 。。。

网友:
这干桥 快了一点吧 又不是属于欠干的 EC条件 测一边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