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TFT22W90PS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15):
AOC TFT22W90PS 产品代码2219vg。期初来的时候问题是不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拆开见几个电容怀孕,心想这么简单。于是更换。
换好之后装机测试,屏幕反复一闪即灭,并出来一个窗口.

于是测了下开光按键,有不灵了的,也没多少钱 于是全部更换了。依旧如此。。。
单独测灯管,都是好的。
改高压板测试 依旧这样。。。
量12v 5v 亮度调节电压都是对的。on/off脚电压3.3-0v反复闪烁,于是把矛头指向了驱动板,断开关三极管,飞线亮度调节不行。刷mcu不行。找了一块驱动板换上依旧闪屏。头疼了  就没管了。
第二天修其他显示器 突然想起 我是用分屏器接的显示器,两个分辨率不在一个频道。于是单独把vga线接入显示器,测试正常。原来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板子也没多少钱 关键的是从维修中获得一种成就感和学习到一些乐趣,这是维修人应该保持的。

网友:
做维修 细心很关键啊  ,貌似很多时候细心能搞好很多机器 ,呵呵呵呵

网友:
做维修不容易啊,现在修显示器  主板都不怎么赚钱了

网友:
呵呵,胆大心细,做维修的根本啊

网友:
不只是切换器,DVI转VGA头也会出现这问题,或者是不出现显示器支持的分辨率。

网友:
细心很重要      做维修还是认真点好

网友:
没有用过分屏器。一直用809的测试信号,感觉很好用,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经验这东西是越多越好的了

网友:
我终于看完了,原来是小问题给复杂化了,细心很重要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