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电池开机正常适配器没有待机电压

楼主(2017-08-15):
型:联想G480
版号:LA-7981P
故障现象:客户拿来用电池可以开机,进系统正常,用适配器不充电,电源指示灯也不亮
       拆机,检查主板没有什么不良的痕迹,没修过也没有进水。于是找来图纸一步一步检查

电压到这里有20v,接着往下查吧,
发现PQ302 123脚有19v,5678脚没有电压就是PQ302没有导通,查PQ302导通条件,结果PACIN,ACON,
ACOFF,BATTOUT 都没有电压,
然后发现ACIN是通过ACPRN来控制PQ316来输出3.3V的,但是发现BQ24727VDD芯片16脚和5脚都输出6V,导致PQ316导通,所以ACIN电压被拉低
PQ316管子正常,客户要的比较急,下午5点前要修好,明天去外地了,所以就把PQ316拆掉,一切都正常了。也能用适配器开机,也能充电。
最后。请大师傅们赐教,这个机器到底是什么问题影响的,这管子不装有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修好了就行咯     钱到手再说

网友:
故计还得返修要不然难道电路设计是多徐的?

网友:
充电芯片5脚适配器模式正常开漏输出低阻态,为高不正常,检查充电芯片条件,ACDET是重点检查对象

网友:
着急的话  只能先这么用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