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430笔记本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7-08-15):
板好:11248-4,问题是有时不开机,裸板,第一次开机是没问题在,但是关机后就开不起来了,一直开开不起来,重插电源又可以开一次
不开机的时候电流1.13右左把,开机的时候也有1.13,奇怪了,不开机的时候用示波器看BIOS波型,感觉是过了内存的,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探讨一下!
指点一二也好啊????

网友:
板子是INTEL独显的,过了内存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国,加热显卡没变化,如果是显卡问题,第一次怎么可以亮机?

网友:
新手表示不太懂 希望高手来解答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让客户换板好的

网友:
过没过内存  测内存排 阻上的波形   过内存了的话 就查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三板斧用起  干个桥再测

网友A:
刷个BIOS后就OK了,开了很多次都可以开机了,BIOS也是在论坛下的,感谢发BIOS的那个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后就OK了,开了很多次都可以开机了,BIOS也是在论坛下的,感谢发BIOS的那个兄弟

这种问题很多是BIOS程序引起的问题,以后可以优先考虑BIOS问题

网友:
bios会引起很多怪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BIOS 引起的问题

网友:
多半是BIOS,如果难搞还是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是BIOS程序引起的。。。。。。。

网友B:
这个东西, 维修价格一路下滑  快餐文化维修  懒得研究 就是三板斧 再说 , 干 EC ,干 BIOS ,干桥,! 利润高 有兴趣就慢慢查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东西, 维修价格一路下滑  快餐文化维修  懒得研究 就是三板斧 再说 , 干 EC ,干 BIOS ,干桥,! 利 ...

哎,我们这里也是啊,修个机器几十块钱,有些一百多点儿(同行),这人又少得可怜!一般不忙,我就会研究,忙的话,和你一样,快餐

网友:
电流 一样  不会  是屏的 问题吧··

网友C:
为什么看你们修的BIOS问题挺多的,我就没怎么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看你们修的BIOS问题挺多的,我就没怎么碰到

你没有遇到过BIOS坏的机器吗?以前的老机下坏BIOS的少,现在的机器很多哟,还有点台式机主板H61 B75 H81 等等,都多得很

网友:
可以优先考虑BIOS问题,找个工厂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