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760 AM4主板无复位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15):
这个板子没复位,供电正常,时钟PCI-E 0.4V  PCI  B16 3.3V,不用说,这个电压是南桥转时钟而来的,正常1.6,V,,除非条件不够,一般都是南桥虚汗了,,
,,但这次,发现,碰晶振就正常复位跑马了,,仔细观察,是晶振的谐振电容有点腐蚀,更换加焊后解决!!
值得一提“AMD的板子,碰晶振跑马见的少,”

网友:
不出复位与晶振有关,很难想到,台式机板遇到复杂问题从简单入手,可行性高,有时有惊喜,特别是RTC电路

网友:
华硕的板子就有一款是碰晶振就跑码的

网友:
确实不错   碰晶振的已经很少了   楼主一定很高兴,这么简单

网友:
晶振起振也是南桥的工作条件,楼主观察得很仔细

网友:
嗯,遇到过,少,INTEL的比较明显,碰一下就触必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