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8223待机,遇到个神奇的问题

楼主(2017-08-15):
33v电感的电压,断开节点。输出ok。节点接上。5v也跟着没有了。
节点连接的时候:线性电压8脚和17脚3/ 5v线性  13脚的线性开启都正常。1和6脚3 5v电感电压开启,没有电压。18脚:PWR_5V3D3V_ENC 也就3 5v的en,也没有电压。问题应该在18脚:3V_5V_EN

追查,我很郁闷的发现。根本找不到这个D46二极管还有mos管q62.因为主板上面打头的都是四位:如,D2902  Q6503找不到两位的标号原件。难道这个蓝色方框圈中写PVT的是表示没装?还是什么的。求教下。。

网友:
断开节点,电压正常,说明3.3v负载有问题或芯片本身问题不良,3.3v滤波看一下

网友:
标 有                           DY 的 是没 有 零 件 的

网友:
你在实板上跑线路试试  说不定你的图纸和主板 版本不一样呢

网友:
顺着开启脚跑下线路,应该很容易找到,一般都是小六脚管

网友:
先跑一下线路试试看,这些元器件到底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