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M-A031 跑内存掉电 刷了几个bios一样

楼主(2017-08-15):
求助NM-A031  跑内存掉电 刷了几个bios一样  是不是需要下载一个原厂bios呢 对了好像Y410P 和Y430P 版号 一样 是不否通用bios呢

网友:
有些事情 试了才知道。 没有绝对的

网友:
bios我记得是这两款机型可以通用的 不过亮机时间就不能保证了 反正保存一下刷一刷也无伤大雅 也许就有惊喜呢

网友:
到淘宝买一个原厂BIOS   刷上去不行  就不用考虑BIOS了

网友:
    论坛下的会影响判断   最好TB撸个原厂的  好歹能亮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再就是如果刷了几个BIOS还是不行的话就可以排除BIOS问题了

网友:
可能有等待,过一分钟试试亮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