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1.0开机掉电

楼主(2017-08-15):
检测了所有电压正常,开机掉电,,,有时亮机掉电,bios刷过,风扇接口的6脚芯片也拆过,
有遇见过的没有。。。

网友:
求助贴最好拍个主板图,好分析些

网友:
不要接开关   用表笔开机试试呢

网友:
仔细量一下掉电瞬间的电压,这板子CPU电压的开启信号出问题较多

网友:
按时序来吧,缺少一样就会掉电。仔细检查

网友:
开机掉电,那么掉电瞬间,测量下主板上的各个供电以及信号是个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
另外考虑下是不是开机排针部分出了问题?比如有拉底的情况存在。

网友:
先测量一下开机针是不是拉低了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