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MCDHT3520E02驱动维修

楼主(2017-08-15):
闲来无事分享一个维修经念。修一个RMB 1000。松下MCDHT3520E02电机驱动器维修,
故障现象:设备运行30分钟报“ERR  18.0"错误.
更换原件:ic501 松下A5伺服电压检测专用ic  ae32  贴片5个脚。
                 ic502 松下A5伺服电压检测专用ic  x01c  贴片6个脚.

网友:
有点晕,这么有价值的经念。下载分加一分。还不如发个bios。

网友:
还有维修到中联重工旋挖的电脑板和显示器的朋友。可以与你们交流一下。一般修一个3k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