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份价值2000多元的主板维修经验 华硕X99-A 和点位图

楼主(2017-08-15):
华硕主板X99-A USB3.1 点位图在后面(注明 这个点位图是在淘宝买的 这个主板没有图纸卖 点位图已经够了)   先说一下维修经验    刚拿来的时候 开机一秒左右掉电  掉电一般由两种原因造成 第一就是有地方短路保护 第二就是缺电压 先基本测量一下主板各大电感有没有短路 测量完后未见有明显短路的迹象  再测量主板各大电感电压是否正常 按照图中的指示测量所有电压都正常输出  只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 测到电感 PL502的南桥供电时候 发现瞬间只有0.3V左右 因为掉电 所以也只能瞬间测到 (但其他电感瞬间都输出足够的电压) 瞬间有0.3v电压的情况下 是不能判断他就是有问题的 因为有些时候掉电 掉得太快 也许他已经正常输出了 只是万用表瞬间抓捕不到 而已 所以就把这个情况先放一边 再查查其他 没看到什么异常  刷个BIOS看看?  刷后故障依然   一时半会不知道怎么查下去  把主板反背面来看的时候 发现后面还有一组供电 就是这组供电 测量电感对地 发现为0.02 明显是短路了 但是又不知道这组供电到底是给那个芯片供电的 测量也测不到 正面测量都没有发现任何短路的电容电路之类的  就在网上搜索这个供电8脚芯片 MP9141ES 网上的电路图是1.8V  供电电路 把电感 L1拆出来后 发现是后级短路了 但是这个后级怎么测量都不知道连到哪里 想找图纸 在迅维里面又没有这个图纸 点位也没有  没办法 只能用烧机大法 先用1V 负极对地 正极对短路处 烧了一遍 没发现哪里发烫 再把电压 调到 1.8V 继续烧  还是没有地方发烫  真是服了 电流那么大 怎么短路的地方没有发烫呢?想不明白  后来就到淘宝买一份点位图 花了5快打烊  打开点位图看看这个电感到底连到那里   打开点位图一看 立即傻了眼  电感的另一端接地?直接显示接地   也就是电感的头一端是接电压 另一端竟然是接地的 真想不明白 至今还是不明白这个电路到底是用来干嘛的 (我后来修好主板后也特意测量了这组电压 发现为零伏  等待专家解释) 这下不知道该测哪里了 回到原点  开始把注意力放在那个 只输出0.3V的电感 这个电感是由RT8065输出的 正常应该是1.05V  测量他的4脚供电 5V 正常 3脚EN 3.3V  也正常 有供电 有EN开关了 他还不正常输出 是怎么回事呢  是不是反馈电路有问题?就把7脚上的两个电阻都拆出来测量 阻值正常 6脚RT链接的电阻也正常   应该是这个坏了 但是现场没有这个芯片换  查看旁边有没有同样的芯片   发现 在PCI-E的位置哪里有一个型号一模一样的芯片 他是输出待机3.3V的 就把两个芯片互换了一下 开机 发现没有待机了 待机3.3V没有输出 这下终于知道问题了 原来就是这个RT8065问题   为了保险起见 再把他互换回来 插电又有3.3V了 至此维修结束  RT8065坏   淘宝买一个回来 换上 OK     这个是点位图

网友A:
真的很值   一个帖子 2000+  厉害了 楼主  还是说  你忘记  附上 网盘 链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的很值   一个帖子 2000+  厉害了 楼主  还是说  你忘记  附上 网盘 链接???

是主板的价值2000元 不是这个帖子值2000元  帖子值多少由广大人民说了算

网友:
这种2000+的主板从来没遇到过,我只遇到过MSI 的Z99 和 Z77

网友:
单主板没这么贵吧,应该是加一个CPU的价格,我也第一次听说电感设计一端接地的 ,掉电很不好修,还能发现那组电压异常,不错

网友:
我倒是记住楼主的维修心得了  但是我从哪里去修这个主板啊  2000+ 没毛病

网友C:
点位图里面包含了楼主的点位了吗?

网友D:
标题好吸引人,内容也吸引人。到底是价值2000多元的维修经验还是价值2000多元的主板。求语文高手解答,我看了好几遍判断不了那个是主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标题好吸引人,内容也吸引人。到底是价值2000多元的维修经验还是价值2000多元 ...

你猜、。。。。。。。。。。。。。。。。。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点位图里面包含了楼主的点位了吗?

是的  我里面的点位就是这样 。。。。。。。。。。。。。。。。

网友:
修的出来也不容易  都是靠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主板的价值2000元 不是这个帖子值2000元  帖子值多少由广大人民说了算

哦哦    误解   还以为 你忘记发链接了 呢      原来是 主板    呵呵呵    帖子 是好帖    单贴子  加分 给你   呵呵呵

网友:
牛人,台式这么新就修到了,我还没看到过

网友:
下载来看看,,遇到一块不开机的,有电压短路,,不知道如何下手了啊,,,1.05V对地阻值应该多少啊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2019-04-19):
主板2000多杜蕾斯x99吧应该

网友(2022-10-27):
知识经验无价,顶一下大佬!赚一枚下载分

网友:
电感接地是点位图有bug吧

网友:
知识经验无价

网友(2023-03-23):
有技术1万都值啊

网友:
太厉害了,来充一下电

网友:
主板中的奔驰

网友:
这个地方确实容易坏,应该先量南桥的供电

网友(2023-08-16):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2023-11-01):
楼主真是人中龙凤,论坛中的高手

网友(2024-01-19):
好资料啊,正用正用,谢谢了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是无价

网友:
确实,华硕C8F,一直卡4D。一测这个9141ES输出电感是对地短路的,查了好长时间都不知哪里短了,一度怀疑时板层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