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10C-I5 D1自动触发,掉电,重启,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15):
板号:6-71-W6500-DO3(W650SR)
  此机之前师傅进BIOS烤机(没装硬盘和电池),我发现它会开着掉电,然后马上自动开机,隔一下,又是掉电,自动重启,不过有时会隔几十分钟都不掉电。我把机子拆了,拿出主板,发现板上面的PQ586脚双N沟道管子)被拆了, 它的5脚和6脚用锡连到了一起。问师傅,师傅说是他之前拆的,连了6脚管的56脚,然后,这个机有图纸。我打开图纸,图纸为(6-71-W65JD-DO2,发现此6脚管的6脚连的是3V/5V芯片(UP6182)的1脚,PWM5V的开启脚;受控于PQ585脚;通电测量563.3V,断开供电,我到料板上找来一个双N沟道的6脚管装上,通电,发现5脚为3.3V61.39V;没有接屏幕测试,等了10多分钟,没太注意,好像没掉电;和师傅说,师傅说:“我之前测量6脚为1.38V,后面我把管子拆了,连了5脚和6脚。”我断开供电,接了外接屏幕,通电,进BIOS测试,没过几分钟就掉电,重启了。一时没了思路,过了一会儿;我测量开关脚电压为15.6V,感觉有点不太对,但不好判断;接着,我便去测南桥的RTCRST,SRTCRST,电压3.2V;VCCSUS3_3的电压连到了EC(IT8587)74AVCC,测量为3.2V,测量EC的其它供电信号;14WRST#3.2V,4ACIN#0V21LID_SW#3.2V,18PWR_SW#先没测,因为开关处有15.6V的电压,怕点EC引脚会引起短路;33PWR_BTN#3.2V35RSMRST#3.2V;在查图纸PWR_SW#就只通过电阻R328连到PU46脚, 测量PU46脚为0V,由于对PU4(P2808B0)芯片的功能不懂,便到论坛查了些芯片;论坛有几位坛友发了关于此芯片的贴子,我差不多都看了一下;芯片2脚输入VIN电压,由8脚输出VIN13V/5V芯片提供主供电;3脚连到PR121,PR121另一端连着开关;链接一位坛友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9591-1-1.html  这是按着他的方法弄的,就是把PU4P2808B0)的2脚和8脚相连,拆了PR121,PR121连开关端飞线到PR119PU46脚焊盘脚位的一端, ;弄好后,装上COMS电池,第一次通电,电流跑上去了,测量PWR_SW#3.2V了,开关处也为3.2V。断电,接外接屏,在通电,待机0.004A,按开关,电流跑至亮机,烤了10多分钟机子,没有掉电;和师傅说了下情况,师傅看了下坛友的帖子,挺高兴;简单装机,来张亮机图: 后面我装好机,进系统测试12个小时没掉电,第二天测了几十分钟没掉电。

网友:
沙发沙发,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写这篇经验应该比修机器的时间还长吧

网友:
哇 不容易 写那么多的字,不久后 你就是王者

网友:
楼主发贴用心了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这个是通病,插上电自动开机,强制关机关不掉,都是P2808坏了

网友A:
PQ58的5脚和6脚相连是什么招??要连也是连1、2脚吧,再说管子都拆掉了还需要强制开启5V EN吗?

网友:
   好经验,,,,兄弟什么时间入的行,,,技术杠杠的

网友B:
硬是没看懂,掉电是什么原因?

网友C:
这师傅好像不懂电路,人家本来是正常的,还拆了连56脚,还不如拆了不要.

网友:
  这问题是蓝天代工的  通病吧  亮机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PQ58的5脚和6脚相连是什么招??要连也是连1、2脚吧,再说管子都拆掉了还需要强制开启5V EN吗?

因为一般3V/5V开启是3.3V,所以师傅短接了5,6脚,让开启变成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师傅好像不懂电路,人家本来是正常的,还拆了连56脚,还不如拆了不要.

师傅应该是想着3V/5V的开启应该为3.3V,实际测量为1.38V,怀疑是不是这里引起的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是没看懂,掉电是什么原因?

就是PU4(P2808B0坏了,引起的掉电。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等小小白敬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因为一般3V/5V开启是3.3V,所以师傅短接了5,6脚,让开启变成3.3V。

这个待机芯片1、6脚不被拉低就开启的,电压是芯片自身发出的1.X伏。根本不需要上拉

网友:
神舟的机子呀都是不太好修哟上次一个桥短路换了也没有好

网友:
最后一张图里面的那个开关控制 的八条腿管子,特别容易坏,大家买配件的时候一定不要贪小便宜,要买质量高的。这个管子特别爱坏,是这款机器的通病。

网友:
这毛病我还没修到 先记下 哪天遇见了直接秒杀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  神舟机器就是不好修 多谢分享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pu4坏了 ,引起得掉电,遇到过

网友:
pu4坏,引起得掉电, 神州的本修的少,收藏了

网友:
蓝天代工的芯片。。这个是通病。。修了几个了

网友:
之前借一台也是这个故障,但是没有修得直接让客户换板。

网友:
可以可以很详细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不个神州修的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