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程序坏?配置脚位?

楼主(2017-08-15):
EC程序坏?可能导致GPIO可配置脚位,电压拉低。。。。
当主板只有一个Bios的时候,Bios在桥那。如何判断Ec是否自身带程序,来判断程序问题引起的配置脚位错误,不该拉地的拉地。
还是说Ec坏。????配GPIO脚被拉地了。
因为想刷BIos,EC的也无从刷起。刷北桥的,貌似?和EC不是共享的吧。这么说,这个EC,本身带程序咯。NPCE795PA0DX-GP-U
请大声的告诉我,这个EC带不带程序,有知道的朋友么。。。。带我就去定EC来了。
故障是:s5_enable被拉底/。EC14脚跳开,待机出来。

网友:
看BIOS的引脚给EC了吗,不就知道了,连了就刷个试试呗

网友:
带不带程序,只有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才答得上来,但是你这个EC,在某宝上价格也就十块以内的,因此可以判断为不带程序的,带程序的好多都是剪板的货,价格也比较贵

网友:
这个ec好像是不带程序吧,不太熟悉这个ec

网友:
别的EC不清楚,此型号EC可以说是不带程序。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