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主板装正常的内存不亮机,求解

楼主(2017-08-15):
    客户从2楼扔下的一个台式,拿来检查硬盘摔坏,机箱变形,换了硬盘和机箱后拿走~~
    用了几天又回来了,主板是蓝宝石PW-H2A55M-LITE   CPU 是A8-5600K,故障不亮机,更换内存后可亮机,拆下的不亮机内存在其他电脑上可开机进系统,内存检测工具测试没有坏块,换到客户电脑还是不亮机,诊断卡07---91循环。CPU 取下清理座子里面的灰尘,松开  锁紧CPU好多次,电源换了,还是不行,原机内存死活不亮机

      知道的师傅来研究研究,麻烦了

网友A:
不是说内存能上所有的主板,有些板有些内存亮不了

网友B:
可能是客户的哪个内存颗粒脱焊了 导致时好时坏,你在其它板子点亮也只是暂时的。

网友:
这种摔得机器 有些问题 本身就不稳定的 建议换下主板吧

网友:
可能就是跟内存条接触有关,在摔的过程内存槽的卡金手指的弹性片变形了?有些内存条的厚度厚点就能接触上?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的问题 总线通讯不上吧

网友:
台式机主板没有修头 赚不了钱  果断换主板

网友:
台式机主板还去修他干嘛 直接换版得了

网友:
主板变形肯定是有的,整体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内存能上所有的主板,有些板有些内存亮不了

这个本身就是他原机的内存,不存在不匹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客户的哪个内存颗粒脱焊了 导致时好时坏,你在其它板子点亮也只是暂时的。

应该不是虚焊,已经扫描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多谢大家回复,应该是CPU问题,主板已换全新,别的内存2G 4G 单面 双面的都可以开机,唯独原机内存不识别。原机内存在其他机器上也是好的,发这个不是要修板什么的,只是研究下这种奇怪的问题

网友:
摔台式机也是第一次听说,还是2楼摔下去,不过这种问题确实少见,反正你换内存解决就好,而且这个内存别的机器上也能用,这样你也不亏,不必太纠结,能赚钱就好

网友:
这个问题 呵呵   很意外啊

网友:
可能是客户的哪个内存颗粒脱焊了 导致时好时坏

网友:
摔过的机器,极其不稳定,台式机,换个主板又不贵

网友:
换个好了还研究啥子,,,,,,

网友:
被摔成这样的机器,潜在问题太多了,还是直接换板吧!

网友:
主板问题居多,尤其是内存槽,有些内存槽的间隙还是挺大的,而内存PCB和金手指也不是家家都一样厚薄。再加上摔过,造成内存槽变形,那么薄点的内存不过,厚点的内存正常用就说得通。不然没法解释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遇到过朋友的z77主板,闲的蛋疼加内存时候忘记关机,结果靠近cpu的两个插槽不认内存了! 我怀疑是cpu坏掉了I7一颗,可惜了

网友:
直接让它换下主板算了,不然你也麻烦,他也麻烦

网友:
摔过的机器一般都不稳定,建议楼主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