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 LA-8131 不开机

楼主(2017-08-15):
机器没待机3V 5V  主电进来  按开关没反应。 不知道3V 5V 是不是要开机后才有的

网友:
仁宝的多数待机有3/5
此机适配器状态下是有3/5待机的

网友:
这个就看EC控制了,有些设定是触发之后才有的,看时序吧

网友:
不是有图纸吗  看下开启信号是怎么来的  应该是有待机的

网友:
这个机子待机就有3.3V和5V的,没出来也有通病,测一下EC的128脚看是不是高电平3.3V,如果是的话,刷EC程序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 待机芯片问题   找了个EN 换下就好

网友:
这个机器有原理图,看一下原理图里面开启的来源就知道是不是待机就有3v5v了

网友:
这机子待机一插上适配器就产生的     记得上次有一台南桥短路的一插上适配器待机偏高

网友:
这机器应该有图纸的吧

网友:
一般先把三扳斧整了在做下一部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