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05 加电0.73-0.65来回跳 老鸟请飘过(~ ̄▽ ̄)~

楼主(2017-08-15):
       外地客户机器,发来加电无显示。
       Lenovo G405 AMD 板载CPU   独显  四显存  板号:LA-9911P
       故障:加电不显示,裸板点 电流0.7-0.6左右来回跳动。
       维修:测公共点、各大电感阻值正常。测待机电压:+5VALW,+3VALW, +1.8VALW+0.95VALW 正常 其余各电感电压在触发后均正常。此机图纸后面带有时序,测时序正常。先刷个BIOS,故障依旧。
       逛论坛发现此机类似故障很多,都说是APU的问题,好像是通病。有的加焊后未好,有的更换芯片后也未好。与客户沟通,需要换APU,如果不行只能换板。客户同意更换。某宝定个芯片回来,BGA  APU 换好后,成功亮机。此机修复。
       BIOS、图纸不在上传,论坛里都有。
     此帖只是个借鉴,没什么技术,对于那些加焊未好朋友,可以常试换个芯片,万一有惊喜呢! 不过得先和客户打好招呼,芯片不便宜啊!!!
      老鸟们请飘过(~ ̄▽ ̄)~。。。。。。

网友:
这样的机器   还有价值维修   客人牛啊

网友:
哈哈哈  还换了个芯片  AMD太坑

网友:
APU坏得很多  不过这种机器  速度应该很慢   还有人修  也是醉了

网友:
成本也不低,要得百把块的成本,坑爹的卖芯片的,有一回我连买两个坏的

网友:
哈哈哈   这机器还是可以的,只要客服愿意修

网友:
不是RTC那个小电容吗?整个换也是对的。赚的还多。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板载CPU 也是容易空焊的,特别是杂牌的,修过好多,什么桥啊显卡啊CPU啊全集一起了

网友:
修着没啥意义,之前修一个被淘宝坑了一次。一怒之下,散热器主板 cpu换完  收钱速度还快

网友:
在淘宝买显卡和桥芯片最坑,很多都是坏的,而且还上机不保!

网友:
   有的就怕客户不同意价格   又不能百分百确定 很蛋疼

网友:
这个和G505 APU都容易坏~基本就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机器只要是待机偏高  基本上都是CPU坏了

网友:
apu是啥型号啊,。,,,,,,,,,,,,,,,,

网友:
cpu坏  是吗?

网友:
APU确实比较容易坏,换一个好了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AMD不用解释最坏的就是三个地方 第一 桥  第二 桥  第三 还是桥 就算他是一体的 TMD还是桥

网友:
这个机子是爱坏BIOS和CPU我也换过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