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15):
今天没事做,在维修室刷王者农药,刷着正爽,一客户包着一台电脑进来,哎,一把又该举报我了。正题:客户说不开机,按开机键没反应,电脑拿过来,外观看了一下,没其它问题,叫客户先回等我检查出问题给客户电话,客户同意。
插上直流源, 有待机电压,电脑不触发,拆机检测吧,不触发,先测3V 5VSB电压有没有吧,一测3V 5V待机电压没有,上图纸看下待机电压主芯片的针脚定义 16脚接公共电压,电压正常,测13脚EN脚电压0.12V,电压不正常,EN开启电压由 ,看图吧这种电路懒得说。公共电压没有到R376,仔细一看,R376前面线路有点发白,用刀一刮就刮掉了,测断点前有公共电压,问题找到, ,焊接上 焊得有点难看,焊好接上直流电源,3V5V电压有了,接屏幕开要亮机 收票子时间到了哈哈,给客户报280,客户尽然不讲价直接答应了,爽了。
装机进系统一切正常收工 ,维修到此结束,最后祝大家生意兴隆!!!!!!!!

网友:
这种 机器 现在  搞得  少了

网友:
价格很感人,我们这边200有的就不要搞,哎

网友:
这机子修280 爽  你们那里还收得起价格 安逸

网友:
很不错,价钱很好。这个机子这边好像出问题很多

网友:
楼主不是在电脑城吧   不然收不到这个价格吧

网友:
B460腐食通病.....还有EC程序也是通病

网友:
B460确实是个非常好的机子,造福维修界,通病不少,楼主价格真的好,我们这边都收不到这个价

网友:
真佩服你  报价这么高 现在价格都不能报太高了

网友:
这个机器看到就喜欢  大家都懂的  几乎都是捡钱

网友:
维修遇到这种检钱了,280这个价赚得还可以啊

网友:
进水机最多这样,表面看起来一个点。用刀片一刮就露出真面目了。当然你这个是那个黑胶纸引起的。

网友:
b460 这个机器 那里容易腐蚀的··

网友:
厉害厉害  楼主观察能力不错 值得一学

网友:
热爱工作远离农药,最浪费时间坑爹游戏

网友:
曾几何时,这个板老贵了,不知现在还多少价值……。

网友:
送钱机器,不拆就知道是这个问题,农药找我代练,目前王者20星

网友:
因为C壳上的泡沫胶,时间长了,很容易把那个地方腐蚀掉,遇过好几台了

网友:
还有烧铁壳烧CPU也是这个机器通病

网友:
你的可调电源   给个链接呗   ,如果电压是4位显示更好